请教关于“CR”的问题

楼主(2010-10-27):
如下图所示,请问,C,R各代表什么意思,
即设置了什么规则会出现“C” 设置什么规则会出现“R”

网友:
没有研究出来。。。等待。。。顶起

网友:
c-class
r-routing

网友:
那是因为你设置了网络规则

楼主:
我觉得是如图所示的对应关系,

我设置线宽后,NET后面会出现(C),点“clearance"进去后发现里面确实包含设置线宽线距的信息
但“R”是因为设置了什么而出现的我不太明白,点”Routing"没有什么可设置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请问具体是设置了什么规则
C。。。。
R。。。。
谢谢

网友:
见六楼的1和2

楼主:
回复 网友A:

如图,2里经过详细比对,没有发现什么差别,不知道为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