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来求助了

楼主(2010-10-28):
兄弟是学机械的 因为研究需要自己做一块简单的电路板
Rigid的已经做成了
现在想做成软板
因为感觉自己实在是外行而且电路的背景太差
所以想把设计贴上来给大家看看
而且有一个一直没解决的的问题希望高手指点一下

这个是普通的4层设计,除了顶层和底层还有电源层和回路层。
现在的问题是如果电源层和回路层都是实心的就没有任何
如果将其改成网格状的(xhatch)就会出现drc错误
具体表现是xhatch和过孔,through hole pin之间没有间隙
update也无效
查了帮助文档也没有找到解答

电路板的基本功能是数据采集
左边是模拟部分(信号处理电路),右边是数字电路,
模拟地和数字地还没有分开
想等解决了上面的问题再处理

如果大家有空请帮忙审查一下吧
欢迎并感谢各种建议
谢谢

网友:
版本有点高了,打不开……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里是16.1和16.2版的。再早的没有了。谢谢。

网友:
    1,不要在0805电容中间走线
    2,直角太多要改一下.
    3,走线跟焊盘之前有锐角(不少)而且都是可以改掉的,这样会在生产的时候有残铜,不利于生产.
    4,Q1.4的走线改一下,这样不是绕了一圈?
5,你的问题为什么改成hatch会有drc,建议先把铜皮改成静态的,然后再变成hatch的,最后有drc时你避让一下,记得改一下参数,把clearance 里pin value里面改用drc而不是原先的thermal/pad.
    6,其它的未细看自己好好查吧.

网友:
    你的电源层和地层用的负片,负片DRC时需要焊盘(过孔)支持,你的过孔不支持负片或过孔Flash有问题,改成正片就行

楼主:
回复 网友B:

    十分感谢。
    1. 电容之间不走线的原因是因为寄生电容?
2. 自动布线之后是直角,我用gloss将大部分直角改为圆弧了,这样还会有问题?我看很多软板的设计似乎都是这样,或者改为45°角再倒圆角会更好?
3. 走线和焊盘直角的锐角指的是什么?是指我加的泪滴么?我太外行了,如果一般是锐角另一边岂不是钝角?还有如何改呢?

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谢。如果是焊盘或者过孔不支持负片,那么如果负片是实心的话岂不是应该有同样的问题?可是实心的时候没有问题。我贴了改成xhatch之后焊盘的截图。可以看到通孔、过孔与平面之间的链接是正常的(间隙足够大,thermal flash也存在),但是不知为何就是有DRC错误。我还贴了DRC错误的截图。
谢谢。

网友:
    我也要转到spb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