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板歡迎大家指導!

楼主(2010-10-28):
大家幫看一下有什麼要改的地方!謝謝!

网友:
丝印不能上焊盘

网友:
有很多短路

网友:
问题好像蛮大的

网友:
很多问题啊!你画好之后要用设计规则检查一下啊!

网友:
你画的铜皮都是没有网络的,应该是和下面焊盘的网络一致。铜皮网络全部要改,然后铺铜再检查一下。还有设置线宽线距的规则太大了,都0.3. 最好在空的区域在打点地孔。

楼主:
謝謝大家!請看一下改過之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