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Cadence16.3导出网络表时遇到的神奇问题

楼主(2010-10-28):
cadence16.3导出网络表时会弹出一个错误对话框,有人知道这是什么问题么?

点击“确定”后就下面图片中的样子了,PCB Editor的界面都是空白的,怎么才能导出网表呀?

希望高手出现   谢谢  不吝赐教!!

网友:
貌似没有破解好的样子

网友:
没有见到过这种情况

楼主:
感谢以上的回答  继续等待见过此现象的高手出现

网友(2011-04-08):
    在XP系统没有这种情况,win7系统有

网友:
    设置为管理员权限使用

网友:
    WIN7 下,把用户安全级别设置为最低

网友:
    管理员运行CMD : 换到安装目录 输入regsvr32 /s orpxllite.ocx  regsvr32 /s  orlayoutreuse.ocx
将UAC 关闭,win7 和VISTA 会出现,我的是16.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