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Allegro如何创建不规则pad?

楼主(2010-10-28):
在PCB editor中建立了shape文件,和pad文件放在同一目录下.但在pad designner中却看不到? 不知正确的步骤是什么?

网友:
你要创建图形数据文件.ssm才行,画好shape后file-create symbol创建.ssm文件,放在同一目录下。最后,最重要的一点是你要设置库路径为你Pad的所在目录,这一点很重要,不然在pad designner里看不到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解决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