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6软件怎么约束画50欧姆的走线?

楼主(2010-10-29):
初学者,请有经验的给说说,越详细越好。谢谢了!

网友:
我自己不会,我是要板厂帮我去调的!

楼主:
谢谢ls的热心啊。谢谢!

网友:
0.5mm厚的板双面板 一般0.88mm宽的线。约等于50欧姆

楼主:
谢谢各位。
我有一点不清楚的是:软件里面也有走线时候约束为50欧姆的走线规则吧。不然我看有些电路,尤其是时钟走线都特别推荐是50欧姆。如果都是在厂商那里调的话,为什么要特别说明呢?
另外就是:如果跟板厚有关系,那厂商为了调50欧姆岂不改变了我制板的走线宽度?

网友(2019-04-08):
通常可以用程式先試算走線阻抗才對,避免板廠試算後的工程問題

网友(2020-07-29):
你说的是特性阻抗哈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