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REUSE功能

楼主(2010-10-29):
我用REUSE功能,可是一个板子当中都是10VF/16V的电容很多,很容易在这个模块当中串别的电容,想问一下,用什么可以解决的办法吗?

网友:
在原理图里选择你要复用的原件

在layout里选择REUSE

依次进行就可以了

或者在layout里选在你要复用的原件也看以达到效果。

如果你不指定原件它会自己去搜索搜到其他相同网路的原件,当然有的时候可能原件编号错位改一下原理图或PCb就行了。

楼主:
怎样去指定原件

楼主:
回复 网友A:

怎样去指定原件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明白你的意思,可是我用的原理图是ORCAD,不是logic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不好意思,字打错了。是元件不是原件。
     打开logic的同步功能,连接layout。在原理图里选择你要复用的元件,比如你原理图里有4个相同的电容c1,c2,c3,c4。你想指定c1和c3一个模块,c2和c4一个模块,则需要先选中c1和c3(和其他这个模块所必须的所有元件,否则会报错),再在layout理选复用(元件必须是被选中状态:高亮),或者自己在layout里选择要复用的模块所有元件,直接REUSE。
     一句话:当相同元件比较多时,要REUSE一个指定模块,必选选中自己想要复用的模块的所有元件,在选中状态下再选复用。
如果你不选择系统会自动选,可能是其他组合!

     复用时可能会出现元件位置错位情况,比如是c1和c3进模块了,但位置是错的,有的时候没影响比如IC器件的电源滤波电容,给那个脚都一样,只要保证一个脚一个或几个就行,。但有的时候不行,就要改原理图里的原件编号,或反向ECO from  pcb  (这个也不一定有用)。如果还不行,那你就悲剧了,手动画吧。

    方法多试几次就有经验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哈哈打字慢,被你现发了

      没有logic,可以直接在pads layout里选啊,就是慢点,不过模块元件一定要选全!不然报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