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xdesigner export parts

楼主(2010-10-29):
如何把dxdesigner原理图中用到的parts库单独输出做一个新库?用Dxdesigner做了一个原理图,库是公司产权,不能够外传的,不给库的话客户又打不开原理图,怎样把用到的库输出呢?

网友:
给客户看打印出来的PDF不就行了吗。。。还可以实现公司资料保密

楼主:
问题解决了,方法如下:
In DxDesigner, open your project.
Right mouse on the project name
Select "Archive"
The Project Archive window will pop up
I do not alter anything in any of the tabs
At the bottom of the window, in the Target Directory section, browse to the directory where you want the archive ( I just let it save to the default file, then rename and move it afterwards)
Hit Run.
This will create a folder of the entire schematic.  It will look the same as the standard schematic folder except if you look in the SYM folder you will see all the symbols that are in that projec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