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allegro里面怎么创建一个走线过孔

楼主(2010-10-30):
请问allegro里面怎么创建一个走线过孔?是不是要在Pad Designer先做个通孔pad,但这个pad不要soldermask、pastmask,是这样吗?
谢谢

网友:
一般过孔最好加上绿油

楼主:
下面这个图是别人的设计中的一个过孔,那是不是像图里那样设置?中间层都要加上,有多少层就加多少,还是只需要添加一个中间层的焊盘?

楼主:
没有人知道吗?

网友(2011-09-04):
    只要一个中间层,最好在中间层添加一个flash 焊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