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板上 接地 的概念

楼主(2010-10-30):
             我是一个新人,最近一个问题很困扰我,还望各位指点。
            在一块PCB板上,如果是多层板的话,会有单独的地层和电源层,我对这两层  不理解。电源层是不是只有几根比较粗的电源线?而地层是不是只有几根比较粗的地线,几根地线最后一起接到电源的负极?

网友:
回复 网友A:

电源层和地层是为了给高速信号提供提供最近的回路,有利于控制阻抗,可以解决高速信号的信号完整性问题。用单独的电源层给ic供电,可以提供最小的阻抗,这样电源的噪声最小。单独的地层也有屏蔽的效果,这样有利于emc的抑制。反正有很多的优点

网友:
电源层全层铺电源,底层全层铺地,减少区域划分,禁止布线

楼主:
回复 网友B:

十分感谢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