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ORCAD里电阻有两个编号,其它的元件是正常的

楼主(2010-10-31):
为什么orcad里电阻有两个编号,其它的元件是正常的

楼主:
只有电阻是这样的,  为什么每个电阻都有两个元件编号???而其实的元件都是正常的。就电阻出问题了。 一直找不到原因

网友:
来个.dsn文件
就放一个电阻

楼主:
aaaaa.rar (210.65 KB, 下载次数: 9)    DSN发上来了。请高手出马

网友:
把所有元件的reference属性都改为do not display
就好了

楼主:
好的,我试试

楼主:
把所有元件的属性都改??怎么改呢?可不可以把操作方法告诉我。我试了一下,只可以一个一个地改。很麻烦,是不是有什么统一编辑的?

网友:
圈選出想要修改的PART, 滑鼠右鍵單擊, 按壓不想顯示的欄位, 然後點選Dispal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