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PCB布线问题

楼主(2010-11-01):
您们好,,现在我有一个问题不知道怎样解决,,关于BGA的布线,脚与脚之间好密只有0.5MM,请问如何布线,,非常感谢!!

网友:
给你个参考

网友:
做盘中孔。

网友:
走5mil的线,0.2mm/0.4mm的孔,我们现在做的就这样!

网友:
盘中孔并且可做削盘处理

楼主:
所谓的盘中孔是不是在焊盘中过孔,,但是我还要焊接的,这样合理吗??跟埋孔有什么区别的?非常感谢

网友:
回复 网友A:

通孔和埋盲孔的价格差很多, 打孔尽量不要打在焊盘中间,毕竟BGA的焊接是以焊盘中心为基准的!注意通孔要使用塞孔工艺

网友:
做盘中孔加塞孔。

网友:
请教一下,塞孔的作用是什么?什么情况下要用到塞孔?塞孔的前后工序各是什么?
谢谢。

网友(2020-07-29):
盘中孔就行,盲空太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