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805+7V稳压管可以输出12V吗?

楼主(2010-11-01):
由于现在手头上没有12V电源,所以想利用下笔记本上的电源适配器。而笔记本电源适配器为19V,本来用一个7812可以直接输出12V,可现在手上只有7805,。想问下各位大牛,能否在7805 的中间的GND管脚上串联一个7V稳压管,然后到地,以实现12V输出。请问这种做法能否实现????

网友:
稳压管是高于7V的电压钳制到7V,7805的GND不会有那么高的电压的。而且这样接属于浮地搞不好输入输出电压一样

网友:
    完全可以, 只是你的 12V 稳定值没有 7812稳定的那么精确而己,要求不高完全可以用。 要求高就不要用了。

网友:
    可以的 但是这个电路的负载能力是有限的

网友:
    串稳压管还不如直接串个电阻方便。

网友:
    完全可以,用电阻就可以解决,详细方案看数据手册就可以了,数据手册已经解决得很好了。

网友:
    可以 我用表测试过

网友:
    太有才了,这都能想得到,能利用上

网友:
    又学了一招

网友(2011-01-08):
    7812也挺好买的,你去买个就可以了

网友(2011-08-17):
    完全可以,要求不高,电流不大的行!

网友:
太高手了,有才。

网友(2011-09-17):
在7805 的中间的GND管脚上串联一个7V稳压管,为何不在7805输出的地方串个7V稳压管呢?

网友:
可以的 只是你的输出不是很稳,因为后面的负载,你不能保证在负载变动的时候稳压管的电流仍然在它的稳压电流范围内,所以负载能力也不强。
与稳压管串联一个三极管,就没问题了。

网友:
把7805的地接到7V,那电流怎么流,另外假设可以,输出的应该还是只有7805最高能输出的电流1-2A吧

网友(2011-10-23):
绝对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