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7中Orcad16.3破解不成功

楼主(2010-11-01):
各XDJM:
      我按https://www.eda365.com/thread-36328-1-1.html中所说的破解方法,在WIN7中对orcad16.3进行操作后,但仅仅是破解后只是在当时能用;只要PC重启或关机后再开机就又回到了demon状态。各XDJM有没有这种情况啊?怎么解决啊?

楼主:
没有人有这种情况吗?没有人回啊!

楼主:
版主:请帮我看一下是怎么回事啊?

网友:
我是使用SHooTERS版本破解的. 至今OK.
通常會回到DEMO應該是licenseg失效.
建議是是看重新安裝license (先client 之後再 Serive,如附圖 ), 最後再依照Crack說明 破解最後的手續.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我再试一下!如有问题,再向你请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