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entor 中的ICT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0-11-02):
如题

网友:
给你一段解释仅供参考!
在线测试也称内电路测试,即ICT(IN CIRCUIT TEST).就是在PCB板上把器件不拿下来对器件进行测试的一种测试方法。
在线测试系统是一系列基于PC控制的组合测试系统。该系统能够快速准确地对电路板进行电气性能测试及故障定位。可通过合理地配置其软硬件最大限度地满足用户的测试要求。
在线测试项目包括模拟(电阻、电容、电感、二极管、稳压管、三极管、运算放大器、场效应管,继电器,变压器,光偶等)、数字(CPU、ASIC、BS器件、门电路等)、混合信号器件及存储器件(FLASH、EEPROM等)。ICT能有效地测试并定位以下制造故障:
●        元器件及网络连线的开路、短路及其它连接故障
●        缺件、错件、坏件及插件错误
●        对于所有模拟器件进行参数测试。
●        对部分IC进行功能检测;
●        对于大规模的IC进行连接或焊接故障的检测。
在线测试具有以下的优点:
        测试速度快,适合于大批量生产。一般测试一块800网络且器件较多的单板只需几秒或十几秒;ZXJ10机的大多数单板测试时间只有5-6秒钟。
        故障定位准确,在线测试的故障定位在管脚级,非常方便维修。在线测试主要对器件进行测试,通过每一个网络中的测试探针对连接此网络中的器件一个一个的进行测试,其故障定位在管脚或网络上。
        测试程序,测试夹具的开发时间较短。能够较好的满足单板上量时间(增长期),上直通率(成熟期)时间,如果单板的上量,上直通率时间降低则产品的盈利时间就会加长。
        方便的统计功能,用于测试数据的反馈。

在线测试利用测试探针与分布于PCBA表面的测试点相接触以检验板上电路电气完整性,随着电子技术的发展,单板复杂程度不断提高,为了适应这种变化,已发展了新的标准及技术,例如为解决探针的可达性问题提出的边界扫描技术BST, IC中额外设计的边界扫描电路使得其能够和周边器件以简单的方式交换数据,并以简单的、可检测的格式提供测试结果。非向量测试技术在器件的管脚加入交流激励,并在其上用感应片接受响应信号,这种技术可以解决IC管脚开路的测试问题。利用新兴的向量测试技术,在线测试具备了对数字IC进行功能测试的能力。某些测试向量自动生成软件也已开始广泛使用。

网友:
是一个连接表,原理图的连接关系可以在表中显示,也可以用表格的方式输入原理图

网友:
3楼是正解

楼主:
是什么的缩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