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出光绘的时候不知注意到这个问题没

楼主(2010-11-02):
出GERBER的时候查看日志出现一些如下的警告。

WARNING: more than one pin class in film record
WARNING: more than one via class in film record
WARNING: Null REGULAR-PAD specified for padstack smdxx(封装名)

这些主要是DRILL层的,我的DRILL层设置的是PIN和VIA的TOP和BOTTOM以及OUTLINE
尽管这些对板子加工没什么大的影响,但有些警告总感觉不舒服。。。
不知你们是这么解决这个问题的。。。。
大家都来说说吧

网友:
没遇到过!!!!

网友:
应该是你加的层不全,应该所有的层都要加进去吧,drill legend和drill figure也要

网友(2011-07-08):
    知道为什么了,因为你选得某曾中的REGULAR-PAD 的值是NULL,仔细对照这看一下你就能找到问题在哪里

网友(2012-11-04):
    Null REGULAR-PAD specified for padstack smdxx
    这个问题是你封装的焊盘制作有问题。仔细看一下焊盘,有NULL的地方就是有问题的地方。
    有次我曾经尝试在Allegro中用TOOL下的焊盘编辑器编辑焊盘,然后直接更新PCB,出Artwork时就出现了这样的错误。然后我找到源文件,对焊盘进行编辑,然后通过Place->UpdateSymbols就没问题了。有时候Allegro总出些莫名其妙的问题。

网友:
    经验啊,学习了。顶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