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Mentor IPC7351 LP Wizard 10.2生成allegro封装时soldermask问题

楼主(2010-11-02):
使用Wizard 10.2版本时,发现soldermask与焊盘是一样大小的,请问在哪里设置能使soldermask比焊盘稍大?
以前使用7.02版本时在Wizard界面即可设置,现在换成10.2版本了,wizard界面上不能设置了,在preferences里也没找到。

谢谢大家~

网友(2011-02-11):
请问楼主,你用这个软件做封装,遇到过封装出错的情况吗

网友:
仔细的对照了一下这个软件做出来的封装与IPC-SM-782标准对应的焊盘大小和间距,发现它做出来的封装并没符合IPC-SM-782标准,请教楼主是否是这样?

网友:
不用稍大吧?
现在的工艺和标准两者可以一致的!

网友(2011-12-09):
楼主问题解决了吗? 求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