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了解的通知推荐一款时钟延迟芯片,谢谢。

楼主(2010-11-02):
可以称作时钟延迟芯片吧,作用是恢复时钟的相位,使时钟输出与输入的相位相同,以保证同步。
有这样的芯片吗?若有,您给我推荐一款吧。
谢谢。

楼主:
不好意思,打错字了“同志”

网友:
你说的是零延迟时钟缓冲器吧?这类芯片TI,安森美,IDT比较多吧。

楼主:
谢谢。
不是零延时,零延时的话,无法通过延时恢复相位。我的时钟拓扑结构是这样的,
外部单端时钟输入与板载晶振时钟,经过芯片做二选一处理,然后输出,这个输出也是单端时钟(相位发生了改变),我想通过一个延时芯片,来恢复时钟相位,作为下一级电路的输入时钟,这样就可以保证两级时钟输入同步。

如果是零延迟缓冲器,无法恢复相位,还是不能保持同步。对吧?

网友:
    用硬线直接连的开关芯片而不是经过电路的就不会产生相位的改变,例如 ti ,安森半导体就有很多;
FPGA芯片内部有DCM电路可以调整时钟相位

网友:
    我想了想,零延迟缓冲器应该是能满足你的要求的,这类芯片有很多带有时钟选择功能的。

网友:
    这个不能叫做0延迟的概念,是PLL锁相的概念。

如果不想用商业芯片,可以用比较器+D触发器来设计,你去看看数字电路中PLL是如何设计的就知道。

    如果是做产品,这个锁相的精度,锁定的时间,环路的稳定度,保持的精度都是你要考虑的。

楼主:
    楼上说的很对。
    的确不是0延迟的概念,如果是0延迟的话,时钟的相位如果恢复。
我正是想通过延迟时钟,来恢复出相位。
    我已初步确定使用安森美的芯片,可没有找到恰当的,您了解的话能给我推荐一款这样的芯片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