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kil可执行安装程序!献给初次学习skill的同胞们!:p

楼主(2010-11-02):
    Setup.rar (251.19 KB, 下载次数: 70) 把几个skil 整和后打包成了可执行程序,本安装程序只针对allegro  安装在D盘的用户。初次试验哪里有地方错误的哈请包含,

    所有的skill 都是在本网站整理打包的,谢谢大家支持!
    安装前一定要注意:本安装程序只针对allegro 15.5用户,且 安装在D盘的,新手,现在哈没有摸索透,(请谅解!)
    安装秘密    eda365

    第一次学习打包,有那里出错,哈请各位前辈们,指教谢谢了!

    葱葱茫茫时间有限,大家谅解!

网友:
    楼主,这是干啥用的?

网友:
    这个安装不错,跟一般的软件安装相似,请问楼主是用什么工具来做安装程序的呢?

楼主(2010-12-04):
    现在有个问题希望大家帮忙指导一下,在制作安装程序的时候只能制定的目录,我想在制作的过程中,让软件自动选择我们电脑磁盘下的allegro安装目录,各个版本都可以安装,本人研究了好长时间都没有解决,谁要是懂点希望帮助一下,谢谢!

网友:
    请问楼主是用什么工具来做安装程序的呢?

楼主:
    Smart Install Maker  这个软件制作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现在有个问题希望大家帮忙指导一下,在制作安装程序的时候只能制定的目录,我想在制作的过程中,让软件自动 ...

    你是用哪一个版本,我试了5.02的可以选择安装目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用哪一个版本,我试了5.02的可以选择安装目录

    我看看,谢谢

楼主(2011-05-13):
    这个工具怎么还没有人用啊!!

网友:
回复 楼主:

    1.将所有的 skill和env文件放在一个文件夹里面,并在env文件夹中的allegro.ilinit里面设置好skill路径。
    2.写注册表   编写添加 HOME的注册表文件,指向含有skill文件夹和env文件夹的那个文件夹的路径。
    3.封装所有文件,制成exe文件,在安装exe的时候,自动执行添加注册表的命令。

网友:
    发现高手多多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