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侠,,我将lp wizard 生成的封装导入pads里面怎么看不见丝印层,只能看见焊盘

楼主(2010-11-02):
各位大侠,,我将lp wizard 生成的封装导入pads里面怎么看不见丝印层,只能看见焊盘
file:///C:/Documents
在移动的时候可以看到边框
file:///C:/Documents
这是怎么回事??
就是这个
请帮忙讲解一下
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A:

第二张图片

网友:
要打开相应的层并设置好颜色,具体设置那些层可以在LP里面看到。

网友:
不过你也可以不理会,选择元件后右键-》save to library就可以了,你可以通过LIBRARY...找到这个元件,再点编辑就能显示了。

网友:
颜色设置,丝印所在层的颜色没有开吧。

网友:
图片挂了...

网友:
同意六楼

网友(2012-08-19):
引用 网友A:
谢谢大家

你好,请问您这个问题是如何解决啊?我也出现这个问题啦,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