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6l中如何禁用删除旧线功能

楼主(2010-11-02):
手工布线时总是喜新厌旧的自动将原来的线删除了。这不利于加粗焊盘面积,如何禁用此功能呢,望会的同行不惜赐教为盼。

网友:
在划线的时候按TAB键吧自动删除冗余走线功能关掉就可以了。

楼主:
感谢tzwhzf大大的热情指引。刚刚试过,真神奇好用。

网友:
画线时按下TAB
将Interactive Routing OptionS中的
Automatically Remove LoopS打钩项去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