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L打不开的问题!

楼主(2010-11-02):
大家好!
我安好了protel 99SE并升级了SP6,但为什么新建时打不开呢?
弹出一个对话框:
root has been delete!
各位大虾,这是个么子情况呢?
求教,谢谢啦!

网友:
卸掉再重新装一次咯。
安装的时候,点击“下一步”-“下一步”-““下一步”-“。。。“确定”就OK了,就是说,装在默认的C盘算了,再不行的话,要不然就重装系统了,先作个最坏的打算吧。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