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ane层铺铜连接性错误怎么解决

楼主(2010-11-03):
6层板,图是第四层的GND铺铜,Plane层,像这样的错误有11个,我能确保GND层在其他层已经连接好了

现在检查Plane错误的时候出现这个错误,有什么对策吗?

GND已经在第二层和第五层已经连接上了

请明白人指点

网友:
是铺铜那里出现死铜了吧,报错的话地会报出很多错误但不一定每个都是真正的错误,你仔细检查看看!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知道是死铜,这个在POWER层好像还真没办法解决
表层的有设置

网友:
拉条地线连接不行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