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防止RS485总线并联多个设备时,其中一个设备RS485坏而不影响其它设备通信?

楼主(2010-11-03):
怎样防止RS485总线并联多个设备时,其中一个设备RS485坏而不影响其它设备通信?

网友:
如果一个设备坏掉,静默。那无关大雅。    如果一直对外发送信息,整个系统通讯坏掉。 所以在软件上一定要避免一直发送信息。 硬件上要避免信号线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