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拼版方案

楼主(2010-11-03):
pads拼版方案:网上找到一个拼版方案,在这里我和大家一起共享下!

网友(2010-12-23):
    要怎么拼  元件位号还是一样呢

网友:
        呵呵,13楼所说的是不太能实现的,至少在现在的PADS下,PADS下没办法元件同名。1楼的拼板方案只能用于板子的初期阶段,在板子量产时可能不太容易被接受:原因如下:1。拼板后元件序号太多,在BOM中工程量产一般工厂不支持如此做法。2.如果不同的人,用不同的库做了不同的板,如果用这种方法来拼,会存在很多潜在的问题,如零件库不统一,有可能会有零件名相同,但零件规格有些偏差,这样出错是很难发现的。我已在这种状态下出错过了。。。。
   如果软件支持拼板就更好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网友:
很有创意,很好!
================
但个人觉得这样很费时间,也很容易出错!
实际使用中,应该用CAM350或其它处理gerber的软件进行拼版。

相同PCB拼大板,不同PCB拼大板
又快又好,省时省力!

网友:
不错,值得使用

网友:
留个记号 以后有用

网友:
看看用了什么方法

网友(2011-04-02):
找的就是它!!

网友:
    我个人还是习惯于用CAM350拼板,这样标号不会变动。

网友:
    我也看看^我也看看^

网友(2011-06-13):
回复 网友B:

好资料,多谢了!

网友:
    资料虽好,就是有些潦草

网友:
    讲解详细啊,感谢楼主,顶顶顶

网友:
回复 网友B:

    、想学习,为何不能下载

网友:
    谢谢分享,下来试试;

网友:
    有这么费功夫嘛!在考虑走焊的同时直接画工艺边就行了,最好就是直接交给板长就行,他们会给我们一个合理的拼板建义的了!

网友(2012-06-11):
    个人感觉,不可行

网友:
    谢谢楼主,可是我想问一下
    拼过去的那块板子之前铺的地还有没有用呢

网友(2013-06-06):
本人用的一个笨拙的办法:
准备工作:
1.沿着板框用2D线绘制一个相同的封闭板框,并将此框放在all layer.
2.先测量板子最大长和宽的尺寸,假设长为a,宽为b
3.设置设计栅格为:横坐标为a,纵坐标为b(若板子尺寸太大,可设为a/n,b/n,n为整数)
4.去掉各个元件的lable,改用文本代替,放在丝印层,以避免出现编号变大的问题。
操作:
1.将原点设在板子的左下角。
2.option--design中设置move by cursor location(注意此步便于后续地位)
3.显示所有可用层,右键select anything,ECO模式下框选板中一切(包括准备阶段用2D线沿board outline绘制的板框),通过s0 0命令使光标定位在板子左下脚,ctrl+c,ctrl+v复制的内容原点同样在左下脚位置,按栅格向上下或左右移动光标,在合适的位置放置所粘附内容。实现拼版。

网友:
我个人认为用AUTOCAD拼板最好了,尤其是弧线。。。。

网友(2019-07-03):
基本没用,百度都有的东西。

网友(2020-01-07):
    拼版应该也要根据自己贴片厂的能力来处理吧

网友:
    在cam里拼板不就完了吗

网友(2020-03-27):
    学习了,顶了,新手学习

网友:
    没威望留个脚印。不然找不到

网友(2020-06-23):
    最好还是在CAM350里面拼吧,但是我不会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