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AD9有没有镜像复制功能

楼主(2010-11-04):
在画一些左右对称的电路时,找不到镜像复制功能。比如绘制功放板左右声道的功放电路。感觉很不方便的。不知道有没有人同感。

网友:
这个是可以的,复制后用特殊粘贴,之后按X就可以了。

楼主:
感谢吴鸣老师的无私分享分享,可以实现。就是操作起来感觉比较麻烦,没有忠心轴选择,定位难,另外在原始位置出现重复原图

网友:
怎么会呢?用E+O+S就可以重设原点,不知道你想怎么操作!

楼主:
  可能是版本不同吧,我按这三个键弹出来的是参数设置窗口。我用的是AD9。

觉得用这个方法还不如直接复制后按X方便,因为用特殊粘贴在指定位置形成复件外,还会在原来的位置出现重复。元件一多删除也是挺麻烦的。

网友:
都没看明白楼主是怎么操作的,我用的AD9都很好用的啊,虽然才出一个板子,但功能还是比99SE好很多,就是有些操作变的很复杂了,没有99SE简单直观、

网友(2020-07-29):
当然有,不去百度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