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二极管在Protel中画法

楼主(2010-11-04):
如图所示的螺栓型二极管,画PCB板时,二极管的封装怎么做,焊盘是不是也要做成螺纹状的吗?二极管如何固定?我是第一次画PCB,拜托高手给指点一下

网友:
这个放一个大一点的焊盘不就可以了吗?讲究花样就画点丝印上去!

网友:
同意楼上的。简单一点画个焊盘。注意:这种二极管一般用螺栓固定在铜板上。因为PCB一般承受不了这样大的电流,所以这种二极管很少用在普通PCB上面。一般都需要用粗的导线连接。自己考虑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万分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