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outer里 差分线不打孔怎么无法在TOP层引线啊

楼主(2010-11-04):
今天遇到个很麻烦的问题!
     在 router里从BGA里引差分线出来,只要BGA焊盘没有扇出孔,BGA引脚,无法引出差分对,只一条线一条线引。

但器件的另一端可以引出差分对!

如果打孔则可以引出差分对

我用的是pads9.0  ,是不是哪里设置有问题啊?请大家帮忙看看!谢谢啊。

楼主:
没人遇到这个问题吗?帮忙看看啊。

网友: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同问~~~~~~~~

网友:
我现在还不懂扇出

网友(2010-12-14):
是啊,怎么没有高手来指点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