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安装PADS.v9.0.2中出现问题

楼主(2010-11-04):
    在安装“pads.v9.0.2”过程中出现如附件报错,关掉杀毒软件和防火墙也不行。同样的问题在安装PADS2007时也遇到过,当时只能使用免安装的版本,但安装PADS2005就没有问题。我见有人解决过这个问题,但没记住方法,时候问解决问题的人,他也不能会一起解决的办法。哪位能提供解决的方法?跪谢!!!

网友:
回复 网友A:

每次安装都会有这样的提示.关掉杀毒软件就是了,不必在意。直接点 ok 就可以安装了!

楼主:
    不行,点击“OK”后就没反应了

网友:
    不会啊!我每次装都是直接点ok然后装上的啊!??
重启一下试试!
     刚又试了一下没问题啊。换个安装包,或者换个系统试一下。

网友:
    是你机子上的某些软件与PADS冲突。

网友:
    把软件包放在根目录,试下可以不

网友:
    把pads全部(包括注册表)清楚干净,再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