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模电感选取原则

楼主(2010-11-04):
各位前辈:
共模电感的选取应该遵循哪些原则或者说着重考虑哪些参数?请前辈赐教,小弟在此谢谢了。

网友(2015-07-31):
共模电感是两个线圈绕在同一磁芯上,同名端在线圈的同一侧,这种绕线的方法对于差模电流(包括电源电流)产生的磁通相互抵消,不会产生磁路饱和;而对共模电流则体现一个很大的电感,取得很大的滤波效果。需要注意的是,共模电感器的两个线圈绕制不可能完全对称,因此共模电感器实际上还是残留一定程度的差模电感成分,对于差模干扰仍有一定程度抑制作用。

那电感的选择型号的依据是什么啊!

网友:
非常有意义的经验分享,多谢楼主

网友(2015-09-10):
1. 你要滤除的噪声的频率是多少,比如后端开关电源的频率,然后根据这个频率选取相应频段滤除噪声效果最好的型号。2. 你后端电流的大小,不要让共模电感饱和了,留有一定的余量。
3. 封装问题,你自己把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