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yperLynx] pcb怎么转为 Hyeprlynx的boardsim仿真HYP文件

楼主(2010-11-05):
我用的是05版powerpcb自带的 Hyeprlynx7.5
我画好的pcb文件怎么转不了hyp文件?
麻烦各位解答一下,谢谢!

楼主:
    晕死,刚发完贴,就搜到答案了~·
原来是在PADS2005下用TOOLS\BOARDSIM转换成.HYP文件

网友(2011-02-25):
    打开hyperlynx里面点boardsim也可以通过向导转pcb

网友:
回复 网友A:

    请问转换失败,总提示文件为空等,是什么原因啊,要有什么条件才能转换呢

网友B:
    是否是二层板,如果是,它需要添加参考层,或者把其中一层搞层参考层才行,否则不能转换!

网友C(2013-01-18):
引用 网友B:
    是否是二层板,如果是,它需要添加参考层,或者把其中一层搞层参考层才行,否则不能转换!

我是六层板也没法转换,不知道如何处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是六层板也没法转换,不知道如何处理?

我猜你没设置平面层。tools-boardsim(pads2005),tools-analysis-signal/power integrity(pads2009)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猜你没设置平面层。tools-boardsim(pads2005),tools-analysis-signal/power integrity(pads2009)

    你好,我用的是PADS9.2,不知道该怎么设置处理,谢谢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你好,我用的是PADS9.2,不知道该怎么设置处理,谢谢

有qq码?直接加qq解决!

网友:
    选择tools-analysis-signal/power integrity不过要预先在tools-options-split/Mixed Plane里面选择all plane data,和generated plane data,然后付铜,包括电源与地平面的付铜,然后就是tools-analysis-signal/power integrity,就导入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有qq码?直接加qq解决!

    QQ 727896942 谢谢

网友D(2013-07-01):
引用 网友C:
QQ 727896942 谢谢

请问解决了吗?

我这导出hyp时会弹出这么一个窗口:

网友(2014-04-22):
    听起来挺好玩的,有空学习一下!

网友(2014-11-11):
    boardsim可以直接焕

网友(2014-12-31):
引用 网友D:
请问解决了吗?

    我这导出hyp时会弹出这么一个窗口:

我也是出现这个对话框了,求助呢。。。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请问解决了吗?

    我这导出hyp时会弹出这么一个窗口:

    这是没有参考平面的提示,后边stackup可以再根据需要设置

网友:
我的也是提示这个

网友(2015-06-23):
我用ad画的图,直接另存为hpy的文件可以吗

网友:
我用Altium designer画的图直接另存为hpy格式,用hyperlynx打开时弹出这个窗口,这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
boardsim可以直接转换吧!

网友(2017-08-13):
可以通过HY的打开PCB文件向导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