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走线大小问题

楼主(2010-11-05):
在走线进明明是按我设置时的大小宽度,但到走完线后变成了跟鼠线一样大小的走线了!
想问问各位这是怎么回事,我的超级新手

网友:
回复 网友A:

设置问题!
   进入 layout 点 tools   选 Options  在里面选 Global   更改 Minimum display width  为1mil 就好了
没改前:

改了后

楼主:
回复 网友B:

感谢楼上的大哥,真的是那里的问题,可惜我不能评分给你

网友:
    直接输入无模命令R1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