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怎么把库系统里的器件属性都可以显示在图纸上?

楼主(2010-11-05):
建库时,给器件增加了很多属性,但将器件调出时,却只能显示其中的几个.怎样才可以做到随意显示多个属性?谢谢!

网友:
選取想要顯示的零件,右鍵單擊 Edit Properties, 選取想要顯示的欄位, 然後點選 display,  再選 Value only.

楼主:
但是这里列出的属性不是库文件里全部的属性,只是其中的几个.

网友:
重點 "選取想要顯示的零件"
之後才是 "右鍵單擊 Edit Properties, 選取想要顯示的欄位"

楼主:
谢谢!
我也是这样做的,只是不明白为什么不能把数据库中的全部字段列出,这样才能设置显示它.我数据库的字段是自己定义的.

网友:
如果是要顯示自己的建立數據庫文字, 那在當初建立數據庫的時候, 就可以預設讓它顯示出來.下面是以DCC_PN為範例.

楼主:
明白了你的意思了,刚试了下,如果要显示出来的字段是个变量怎么办? 比如 Capacitor的 package type,符号库是一样的,封装库不同,那要怎么表示这个变量呢?

网友:
通常就是1對1的對應建立LIBRARY PART, 最後讓會製電路者自己去選PART.這樣比較方便. 以下是我的顯示範例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点击 选中器件后 点击 edit projects 后只列出如下几个属性,description ,vendor等都没有列出.

楼主:
回复 网友A:

问题解决了,太感谢了!

网友:
#8圈出紅色細線的區域, 那是我自己建立的屬性(properties).
也就是說在一開始的library file就要建立.
( 如果要顯示於圖紙也是同#6的方法. )

#8的圖是用來回答你的#7問題 "符号库是一样的,封装库不同".
不知道你要的是不是這樣, 所以貼圖出來請你看看.
如果是這樣, 那就是建庫時候就要keyin自己的屬性.
(例如:Vender,PCB Footprint, Description, DCC_PN, Cost....)

雖然建立PART很辛苦, 但是建立完畢後, 日後使用卻非常方便.
尤其是轉BOM, 查詢PART的特性.根本就不花力氣.
(這只適合沒有導入capture CIS的作法)

楼主:
谢谢你热心的回复,我已显示出要显示的属性了:)
只是不明白你说的“(這只適合沒有導入capture CIS的作法)”是什么意思呢。
我现在正在建立自己的库系统,以前用的是Mentor, 刚开始学习ORCAD。
另:还有个问题,怎么给“do not place ”的part在图上加上叉?

网友:
“(這只適合沒有導入capture CIS的作法)”
OrCAD有分版本,Caputur 和 Capture CIS,
CIS可以利用伺服器管理零件庫, 使每個人所畫出來的圖, 隨時都能跟伺服器上的同步(所有的property),
並且隨時可以連到其他系統, 得知公司料況如何, 此元件的DATASHEET......(好處說不完)
所以capture CIS功能強大, 通常公司有專人負責此部分, 所以不用擔心library.
反而是capture版本不能有伺服器來管理, 一不小心就會山頭林立, 每個人都會不一樣,
除非公司有強制利用網路上公共零件庫來做圖, 要不然會各做的.
且已經畫完的圖, 無法馬上更新property.

“do not place” ,不清楚,不明白你的意思.可否詳加敘述.
還是你指的是"PlaceNoConnect".

楼主:
万分感激!非常幸运能得到你的热心帮助。。。
"do not place" 就是 不需要贴装的器件,不会出现在BOM中。 图上会有,为了容易分辨,我们会在这样的器件上打叉。

楼主:
就如图上所示:

网友:
OrCAD 沒有[do not palce]功能.

要在BOM不顯示[do not palce], 有其他變通的方法.

1)可以建立一個"NOTE" property,
將[do not palce]的PART在"NOTE" property填入"NM" 或是 "DNI".
在Bill of Meterials加入 \t{Note} (在Combined property string), 然後產生BOM.
之後再來編輯BOM, 將Note欄位有"NM" 或是 "DNI"刪除即可.

2)要不然將"Value" property直接填入"NM" 或是 "DNI",
之後再來編輯BOM, 將有"NM" 或是 "DNI"刪除.
這樣子做的缺點, 會找不到先前的值.
除非這個part有其他property可以參考, 例如"DCC_PN"或是"Vender_PN" property.

如果不刪除NM或DNI, 這樣也好統計, 在PCB上有多少零件是不用擺放上去的.
同樣有利工程師核對PCB上, 哪些是缺件的.

楼主:
我看到有些reference design,在NM的器件上打上叉,先前的Value还是存在的。觉得很好,既清楚表明是NM的,需要贴时又很容易知道value的大小,不知是如何实现的。

网友:
對不起 #16 沒說明白
方法很多, 我是舉例了2種作法, 不是2個步驟去做一件事.

如果要Value 又要 NM 就是選第1個方法, 只要將 NM 的 perproty 欄位顯示出來即可.
至於打叉, 只好辛苦的慢慢 " Place line" .

楼主:
知道了,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