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门电路 怎样分配

楼主(2010-11-05):
总共有两个相同的gate 123 (45是gnd vcc)CAE总共有10脚 但是pcb只有8脚  应该怎样做?

网友:
gnd与vcc是相同的,我的作法无视它
新手,不知对不对

网友A:
PADS 制作多门封装 视频,  嘿嘿,借花献佛了~~

网友B:
给张图你看看就明白了!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给张图你看看就明白了!哈哈

明白 我还以为可以做到 一个样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PADS 制作多门封装 视频,  嘿嘿,借花献佛了~~

呵呵 十分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PADS 制作多门封装 视频,  嘿嘿,借花献佛了~~

详细看完视频 发现vcc gng没在logic出现(7,14)那么多电源怎么办 倒到pcb再加线?

网友:
回复 网友C:

这两个脚是有网络的,到PCB那边会自动追加有鼠线的

网友(2011-06-22):
我的做法是在做好多个门之后再单独做一个电源的门

网友:
那样原理图上就很好的体现你的想法也不用到PCB中去改

网友:
VCC有3.3V,5V,12V,没有画线会自动连到哪里?

网友:
很好的一个视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