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各位高手

楼主(2010-11-06):
请问下在DXP中焊盘属性里尺寸和形状中的顶中地是什么意思呀??是不是两面都有焊盘啊,如果这样那中是什么玩意

网友:
简单是最简单的定义方式,一般常见的dip孔都这么做
顶中底可以在不同的层面定义不同的焊盘大小,比如你的线从top直接到bottom,那么可以将中间的焊盘缩小一些,以便腾出更多的走线空间,这样做的话注意如果你做top 2 in1 的盲孔的话,那么in1 的焊盘必须在孔径的基础上至少外扩3mil,2mil需要与板厂商量。这个俺犯过错误,与大家共勉。
full stack就是可以定义每一层焊盘的大小,就是在2的基础上将中间分成in1,in2......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大侠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