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般是不是做阻抗叠层匹配的时候外层的线是不是都是比内层的要宽些?

楼主(2010-11-07):
    请问一般是不是做阻抗叠层匹配的时候外层的线是不是都是比内层的要宽些?为什么?

网友:
    你可以设置介质厚度的嘛!内层和表层的线可以一样宽的

网友:
    同意楼上

楼主:
    在论坛上看到这句话,不是是何道理,现来求解!!!

网友:
    下面那句不说了控制介质厚度可以做到表层比内层细吗,既然可以做到表层比内层细,那也可以做到一样粗细啊,阻抗和介质的厚度也有关系的

网友:
    用个阻抗计算小工具根据层叠设置试一下就会明白的

网友:
    阻抗控制,要有参考层。根据公式可计算出width,看看这个帖子吧
https://www.eda365.com/forum-view ... t-%D7%E8%BF%B9.html

网友:
    一般来说是这样的,可以通过阻抗计算软件来改变层间距(pp和core的厚度)来实现线宽和间距的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