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2009中如何快速批量修改DECAL名?

楼主(2010-11-07):
有一大批DECAL需要修改名字,修改后用到这些DECAL的Part Type也需一一重新指定,请教各位大虾有没有比较快捷的方法,整体批量修改DECAL名,Part Type能一起重新指定DECAL也最好,或者是Part Type能自动指定修改后的DECAL。

网友:
   提示注意!改前请备份原理图及PCB!!

 打开原理图,选中元件,点右键——选Edit part       进入元件编辑  Edit——Part Type Edit   ——pcb  DECAL   把你改好的元件封装加进去,删除原来的(有多少要用到的都要加) 保存 退出,弹出同步原理图选项!点是。

    在原理图里选元件——点右键 ——选Properties  ——pcb Decals 选中要改的点assign  如果改一个点this part   ,要改一类点all part thistype

注意!如果是电阻电容等值很多的原件,一次all part this type只改一个值的所有元件!其他值依然不变!
        如果一个电阻比如:10k既有0402封装又有0603,0805那么你只能选一种数目最都的如0402点all part this type,将其都改为0402,在修改少的0805和0603 用this part   选项!一个一个改!或者删掉原元件用复制改好的再粘贴到原位置的方法改!(快一点)!

网友:
    好像选“ All Parts This Type”,有的时候并不能把所有相同器件的
    封装都改过来。

楼主:
    2楼讲的很详细,谢谢。只要part type名相同,封装都是可以一次性改过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