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2007里面的keepout删不掉了!

楼主(2010-11-08):
我在我的pcb板里画了个keepout,layer下拉选的是all layers,画好后就没办法进行编辑了,选都选不上,不是all layers属性的就可以编辑,是那里设置的问题吗?
新建个档案画出来的又可以编辑。

网友:
你最好把文件上传一下

网友:
試試看, Keyin "PO" command, 將pour off,  滑鼠右鍵單擊 select shapes, 之後應該就可以選到 Keepout .

网友:
点右键 选 select anything 然后再选试试!

网友:
是不是显示栅格的问题,有时候栅格设置太大了就选不上

楼主:
回复 网友A:

没有敷铜啊!
别的shape都可以编辑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这个公司的东西不能上传的。
我转成ascii再读进来就可以编辑了

网友:
软件BUG问题而已。
可以先将文件关闭再打开。
如果不行再重启电脑看看。
大部分的此类问题都可以这么解决~~嘿嘿

楼主:
回复 网友C:

没有用

楼主:
回复 网友D:

就是全部选中也没用

网友:
同意二楼

网友:
没有文件确实比较麻烦

网友:
filter的layer选项里没有勾all lay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