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oard Outline上的Cut out 怎么用的?

楼主(2010-11-08):
点击板边工具时,显示的是Board Outline and cut out,但这个Cut Out怎么用呢?
当画好一个封闭的Board Outline时,再次点击就会提示已经有了Board Outlin了,
这个Cut Out到底有没什么用呢?

网友:
第一次使用此功能,绘制的是板框。即板子外形。板框在PCB图中貌似只能出现(使用)一次
之后使用都是cut out功能。是在板子中打洞(非金属化孔),开槽用。

网友:
同楼二楼.

此命令相当有用.

楼主:
首先谢谢两位了啊

也是,原来提示就是问我们是不是要创建Board Cut out
之前不会用,都是在Drill Drawing层里画的,
如果用这个Board Cut Out,会有哪些优点呢?

网友:
Board Cut Out对所有层都有效,也包括Drill Drawing在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