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向PADS Logic中导入可打印的图片?(已解决)

楼主(2010-11-08):
有没有可以向pads Logic中导入2DLine属性的图片的工具或方法的,望指点一二,谢谢!!!

楼主:
    解决方法:先用“bmp2asc1.exe”(将图片导入到PADS Layout中丝印层的工具)将想要的图片调整好尺寸导入到PADS Layout中,全选中所导入的图片(注意:现在已是2DLine属性),点击鼠标右键Combine一下,然后点击鼠标右键,选择“save to library”,然后到pads logic中调用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