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字对齐问题

楼主(2010-11-08):
选中几个文字,align以后,零件也跟着文字一起移动了,零件的所有选项都unlock了
如何只让文字align而零件保持不动

网友:
    AD能不能对齐文字
https://www.eda365.com/forum-view ... -fromuid-58506.html

楼主:
    那个帖子虽然给了我帮助
但是还是没有解决问题
    我想知道怎么把文字(零件的reference designator)对齐,貌似目前还没有发现
    按照你的方法,如果我零件不对齐,但是我还是想把文字对齐,你的方法就不管用了,而且如果一个零件的rotation与其他不一样,产生的效果也不好
自己key的ABCD是可以对其的。零件的location是否也可以像ABCD那样呢

网友:
    建议使用AD的吸附功能,可以对齐字符。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是指将文字统一吸附在零件的某个方向还是什么别的方法

望赐教

网友:
回复 网友B:

    把你要修改的对齐文字选中,在过滤器中修改坐标不就可以吗,也不是很麻烦。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丝印层的直线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