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ECO的求救。。。。超级急。。。

楼主(2010-11-08):
     我是用orcad画的原理图。再修改的时候是用ORCAD把改好的原理图再出一个ASC文件用padstools/compare netlists来进行比较生成ECO文件导进来,此方法肯定是没问题的,一直这样用,可今天到公司不知道此方法为什么不行了,刚开始是我比较的时候生成的ECO文件乱报本来没区别的还报出一大堆的问题,把文件发到同事的电脑上同样的设置同样的操作一点问题都没,之后就重新装了一下PADS,现在用同样的方法还是不行,直接报个错误“Producing ECO file by comparing Designs " "ECOGEN failed”连ECO文件都生成不了了,可以肯定不是PCB本身的问题,因为我在同事电脑上是可以操作的。有没有高手知道是怎么回事,谢谢。。。。我用的是PADS2007

网友:
是不是你电脑问题呢

楼主(2010-12-13):
不知道怎么回事,怎么弄都弄不好,重新装系统了好了。

网友:
这个方法我一直在05用是没问题的,但是在家里电脑07版本上用就不行哦,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求解答。

网友:
这个方法没有问题啊,我以前用07,现在用09版本的都是按照这种方法修改的。

网友(2011-01-13):
改一下电脑的环境变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