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数字地和模拟地分开覆铜的疑问。

楼主(2010-11-08):
现在手头的板子是这样的。一个系统,有数字部分,有模拟部分,但是电源就是1路。意思是,数字和模拟统一供电。现在覆铜,又分开了数字地和模拟地。之间通过0电阻连接。电源接的是数字地。
我的问题来了,那这样的话,数字地和模拟地之间那个连接电阻岂不是有很大的电流通过?因为,整个模拟电路的电流回路都是走那点过,这样岂不是很危险?不解,求大侠解答。
原理图我不方便改,所以也不可能再加一个模拟电源隔离。想问问大家,这个问题要从PCB层面怎么解决呢?谢谢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现在手头的板子是这样的。一个系统,有数字部分,有模拟部分,但是电源就是1路。意思是,数字和模拟统一供电。现在覆铜,又分开了数字地和模拟地。之间通过0电阻连接。电源接的是数字地。
我的问题来了,那这样的话,数字地和模拟地之间那个连接电阻岂不是有很大的电流通过?因为,整个模拟电路的电流回路都是走那点过,这样岂不是很危险?不解,求大侠解答。
原理图我不方便改,所以也不可能再加一个模拟电源隔离。想问问大家,这个问题要从PCB层面怎么解决呢?谢谢了...

网友:
电阻瓦数够了就行呗。
不过,你模拟地的电源是先经过数字部分,才流到模拟部分的。那会不会把干扰带过来啊?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这个没有。我的电源其实是5V的,大部分模拟电路也是5V的。而数字电路基本是3.3V。只是我的电源部分里模拟部分远,所以布了数字地。其实那个5V大部分是给模拟供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