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 PCB板

楼主(2010-11-08):
     大家好!我是这是我新画的板,我是新手,完全自学的。
请各位大师帮忙指证不足之处。谢谢!小弟不甚感激…… 充电器3.rar (55.75 KB, 下载次数: 107) 33330

楼主:
请各位师兄师姐指点一下啦!我是新手来的,完全自学的没经验啊!先谢谢各位了。

网友:
感觉铺铜好像没什么意义。。。
不要有直角和锐角走线
丝印不能上焊盘,这个建库的时候要做好。
没有安装孔?导轨安装的?
我也比较菜,哈哈

楼主:
这是我抄出来的板子,板子上也没有安装孔的。谢谢你的评价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原副边要离得远一点。c4的2脚及走线距副边过近了。
光藕3脚的走线也是。

电解电容和led的极性标识要放在本体外边,别装上器件以后就看不见。

电解电容1脚的走线要离2脚远一点。

网友:
    你确定你的原理没抄错吗?

楼主:
    谢谢你!以上你评价的非常正确,我已进行了修改,现在有点不明白的就是铺铜不知道怎么铺才可以,你看到的是灌铜的效果。请问一般是用手动铺铜吗?还有就是走线都必须走大于90度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走线的拐弯都要大于90度。
铺铜嘛,怎么操作不重要(我平常是手动铺的)。
    你得先了解铺铜的作用,再考虑铺不铺,怎么铺,最后才是怎么操作来铺。
你可以先搜搜有关的资料看看吧。1,2句也说不清楚,呵呵。

楼主:
    是的!谢谢两位,原理应该是没有问题的了,我都对了几遍了,抄的板子还在我手上呢!

网友:
回复 网友A:

变压器副边经二极管短路了吧?

楼主:
    谢谢你的评价!
      我还是不明白!二极管是半波整流啊!我发原理图你帮我指出一下看还有没
    有其它问题。
     特别是PCB部分请多多指教,因为这板是抄出来的。

网友:
    你图上的D8把变压器的副变短路了,你的负载能形成回路吗?建议你看一下模拟电子技术基础(第四版)这本书,你就会明白啦。

楼主:
    谢谢你!可是我是抄的板哦,板子还在我手里能正常工作的。

楼主:
    楼上师兄!非常感谢你的诚肯的点评,经过验证D8的接法确实有错。小弟真是惭愧!经后有机会多多向你取下经啊!还请关照!我把PCB修改了一下,你要是能再给我看看有没有什么问题就好了。我把PCB传一次了。

网友:
    感觉你的原边也有问题,你最好还是仔细查查,量一量变压器,绕组是否对应,不然按这图做出来,你的U2用的什么型号的管子?查查变压器原边的两个绕组的接法抄错没有。

楼主:
最新充电器3.rar (63.1 KB, 下载次数: 6) 谢谢你!我再重新查查了。这是最新PCB,请帮我看看

网友:
看了你白原理图,貌似你的原理图有问题,初级变压器的两个线圈可能你搞错了

网友:
我也新手来学习下

楼主:
谢谢各位的评价!现在上传最终版的充电器原理图及PCB,呵呵,因为马上就要打样了。不足之处请各位大师给予评价。先谢谢了

网友:
    图还是不对,改吧,不然打样回来也不能用的,你再查查变压器原边U2接错了,变压器也接错了,好好查吧,别白浪费了钱。

网友:
    我怎么看你这个原理图我都看不通

楼主:
    那你说说哪里有问题啊!是抄的板子,我对过几次了,跟上面的原理是一样的啊,样板是可以正常工作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看看这条红色的网络,开关管在什么地方?

网友:
    我也来取经了

楼主:
    U2就是开关管啊!型号是2N60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估计是这样,一般设计思路如图中p1。
    但是lz可能抄了个比较特别的板子,如P2。
    lz在给大家看原理图的时候,由于大家看不到器件(变压器等)的情况,
自然的想成了p3的样子,所以大家会觉得原理图有问题。

我想如果lz抄的和原PCB板完全一样,也应该是没问题的。当然你器件也要
选一样的才行。

网友:
回复 网友A:

    他是说你的开关管没在红色网络里,你想想,220v全桥整流的话变成直流电压就有311v,直接加在变压器原边上还不是动态变化的,变压器该烧了。

网友(点评):
是这个意思,现在他的开关管我看不懂是怎么接的

网友:
    测一下变压器原边  看看哪两个引脚是同一个绕组是1和2是一组  还是1和3是一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