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3v cr2032的恒流放电电路

楼主(2010-11-09):
我想测一下   cr2032的钮扣电池在 1ma,2ma,3ma,4ma,5ma恒流下,可以供电多长时间,但是电路不知怎么设计,还请各位高手给指点下》》》。急急!!!!!!

网友:
这个得看你挂什么负载,挂多大的负载。

网友:
用一个低压LDO,接固定负载。调到合适电流即可。例如:用1.8V的LDO,接1.8k电阻作为负载应该就是近似1mA恒流。(因为LDO本身要有一部分电流消耗,所以只能近似。因为有的LDO自身流入大地电流很小约为几个uA,所以可以忽略不计。注意LDO一定要选低压降小静态电流的)

楼主:
是不是,我用一个三极管也可以,把基极的电压稳定,在发射极上加电阻,然后,计算集电极的电流,可以看成恒流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