均衡器问题

楼主(2010-11-09):
最近搞串行信号仿真有几个概念没搞清楚,谁能帮忙解释一下。

一个是postcursor和precursor,一个是FFE和DFE。
如果是FFE,其Precursor taps为2,Postcursor taps为4,表示的是什么意思?

对于一般的芯片,既可以做成其中一中,也可以两种都做吗?如何知道是哪种?
在设置均衡的时候,可以两种均衡配合起来一起调整吗?

网友A:
cursor是emphasis里的概念,以码型发生器能够实现的4 tap De-emphasis为例,就包含一个Precursor,2个postcursor以及一个cursor。当然越多Tap,对ISI的补偿越明显。你所说的“如果是FFE,其Precursor taps为2,Postcursor taps为4,表示的是什么意思?”指的是7tap的emphasis,对于SerDes来说,可以有更多Tap数,比如11,也比较容易实现。但是对于码型发生器来说,目前Agilent,BertScope,Centellax都只能到4 tap,其中尤以Centellax的实现简单,其他2家都需要单独的仪器才能实现4tap功能。

而FFE和DFE只是在均衡的算法上有所不同,事实上目前来看最流行的还是DFE和CTLE。

至于SerDes一般只会支持1种均衡功能,看具体的Spec,但一般不会有2种混合使用的情况。如果你在用FPGA做设计,则类似于EyeQ的功能很容易对emphasis和equalization作出最优的判决。

网友B(2011-06-03):
引用 网友A:
cursor是emphasis里的概念,以码型发生器能够实现的4 tap De-emphasis为例,就包含一个Precursor,2个postc ...

Tap是要通过硬件实现的。所以tap的数字一般受限的,并不是想要多少就有多少的。11个tap,够呛。。。

网友:
引用 网友B:
Tap是要通过硬件实现的。所以tap的数字一般受限的,并不是想要多少就有多少的。11个tap,够呛。。。

是的,tap数越多,均衡器越难实现,尤其现在的接收端很多都集成了FFE/CTLE+DFE,更难实现,但11个tap的确是有的。另外一点,虽然说tap数越多,均衡的效果越好,但是还有一个折中的问题,因为tap越往后,微调的效果也越不明显,到底定多少tap,这是一个trad off。

网友(2013-06-18):
一般哪几个tap影响大,post和pre分别会影响信号的哪些部分?

网友(2016-01-27):
引用 网友A:
cursor是emphasis里的概念,以码型发生器能够实现的4 tap De-emphasis为例,就包含一个Precursor,2个postc ...

能帮忙讲讲怎么去调均衡吗,谢谢。

网友:
mark一下,备用

网友(2016-05-11):
请教大侠们,Precursor tap是不是指的波形额外增加的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