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等长的问题

楼主(2010-11-09):
我想设置A组线误差100mil,B组线误差50mil,A组线和B组线之间的误差300mil,该怎么设置,我只能设置A组和B组的等长规则,但是无法设置A组和B组之间的相对长度关系,还有,如果我要设置B组线比A组长500mil,但是A组线长不确定(根据实际情况),想让软件自动把B组线约束到A组线长+500mil该怎么办?不想使用Propagation Delay! s" o; ^" N6 a& |

楼主:
本来想在A组添加一个TARGET然后把这个TARGET也添加到B组线中作为一个关系传递来用,但是发现同一条网络不能添加到两个match group中,会报错!

楼主:
试了几次,同一个网络能添加到两个match group中是可以的,之前不知道什么原因添加到不同的match group一直报错,第一个问题算解决了,但后面一个还没有想到好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