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封装问题

楼主(2010-11-09):
请问在做封装时元件引脚用焊盘来做,但那些不是引脚的如安装孔如何做,在钻孔层还是用焊盘做呢?
如用焊盘做那逻辑封装又如何分配引脚?一个元件可能有几个封装,但可能封装中有引脚数不同如TO220
立式的3个引脚,卧式的可能4个(带安装孔)这两个封装如何加入PART中。
请高手指点。

网友:
请问在做封装时元件引脚用焊盘来做,但那些不是引脚的如安装孔如何做,在钻孔层还是用焊盘做呢?
RE:我一般都是用焊盘做
如用焊盘做那逻辑封装又如何分配引脚?一个元件可能有几个封装,但可能封装中有引脚数不同如TO2201 立式的3个引脚,卧式的可能4个(带安装孔)这两个封装如何加入PART中。

RE:引脚数不同就不要放同一个PART里了。
如果非要放在一个PART里的话,可以在一个焊盘上叠加一个同样网络的焊盘,逻辑封装中以脚数多的来做。但是不知道这么做有没有啥问题。临时想的办法。

网友(2010-12-15):
我也在为此问题苦闷,要么是PADS这软件太垃圾了,要么就是没人按正规途径来,
一搜索,所有的人都告诉你用焊盘代替,竟是胡扯...

目前为止,尚没有人解决此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