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如何获得已经改变的dbid?

楼主(2010-11-09):
某些情况下,一些东东的dbid会改变。比如有时删除一个via后,与这个via连接的CLINE的dbid会改变。
请问,在进行一个操作后,如何知道那些项的dbid已经改变?
如果改变,怎么知道新的dbid是多少?
谢谢!

网友A:
dbid由系统自动分配刷新,可以直接用坐标或名称一类的条件来确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dbid由系统自动分配刷新,可以直接用坐标或名称一类的条件来确定。

谢谢
但是,这样就需要我自己写代码去一个一个判断吧?
我想要一种类似中断的方法,谁的dbic变化了就直接通知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