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Altium Designer画等长线遇到的问题

楼主(2010-11-09):
第一次用Summer 08画DDR2的板子,画等长时,先是把线连好,再用T+R进行等长设置,画完后检查时发现一个问题,有些走线中夹杂着一些没有被删除的重复线段,或一个点,软件计算长度时把这些线长都计算进去了,实际走线长度比设定的要短。
1.我在PCB属性里面已经设置了自动删除环路,但有些线中还是夹杂着一些没被删除的重复线段和点,是设置问题吗?原来用protel99时重来没发生过这样的问题。
2.在出现上面的情况后有什么比较有效的方法检查或删除这些线段或点,现在只能是一根根删除,查找,效率太低。
3.过孔的长度好像没有计算进去,这个一般怎么处理?

楼主:
晕啊,没人遇到过这些情况吗?还是这些问题可以忽略不影响使用啊?

网友(2011-03-10):
我连怎么样走 ddr线都还不知道

网友:
等待大神解答

网友:
我的自动等长不了的啊

网友:
T+R等长之前你的线画的有没有问题?在使用TR时你的巨型或是圆形延长高度够不够。一般是不会出现你说的问题的。在你的线上有节点或是多余的线时,T+R等长时过不去的!